[求助] stream in gds时如何保持导出的cell是pcell

楼主(2023-06-09):
stream out时选的tf库的pcell在stream in 后都变成调用steam in 库里的cell,而且都是普通cell,同一pcell 不同尺寸option做了不同普通cell;我想导回来保持pecll属性,或者直接调用tf等指定库的cell,应该怎么做

网友:
导gds肯定是散的

网友A:
以前ic5里有Keep Pcells选项。ic6的keep stream Cell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ic5里有Keep Pcells选项。ic6的keep stream Cells?

试过,没有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没有效果

以前ic5,stream out时keep pcell,stream in时keep pcell才有用。
会不会stream out时就没有keep pc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