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动态参数测量求解

楼主(2023-06-09):
小弟最近使用matlab中的simulink进行建模SAR ADC,分析ADC动态参数的时候使用了simulink中的AD measure和频谱仪,但是意外发现我在做完校准后, 明明自己设计的ADC和理想ADC两个波形图已经非常拟合了,为什么测量出的动态参数还是基本上没有差别?

       于是我转载使用matlab代码的形式来测量ADC动态参数,但是发现论坛的中matlab代码的输入数据格式和我完全不一样,我的格式是一列时间+对应的两层内的输出。为此感到很苦恼。
我有如下问题请教大佬解决:
1、测试ADC的动态参数是直接输入一个电压量程范围的波形图数据去进行fft变换来测量各个性能指标?我一直是这样认为的,为此输出了格式为如下的时间+ADC数字+数字信号转化为量程信号

2、我一直认为ADC输出的波形图和输入ADC的模拟信号波越拟合,动态参数就越好。这个想法是否正确?
3、有我这种数据格式能用的matlab程序吗?

楼主:
现在是通过加汉明窗测出来了,但是结果很离谱。求问各位大佬这是为什么

楼主:
用了个网上找的算法再加窗,感觉这个更离谱了

楼主:
我已经解决了,这个频谱泄露的原因不是我没有相干采样,也不是代码有问题,论坛里面那个老哥发的代码是非常正确以及好用的,而是我取的周期没有取整数个周期,我一直拘泥于matlab中的fft要取2048个点,其实不然,取其他个数的点也可以算的(因为他也可以算DFT),我就从我第出现1的数据下标一直取到第n个1的下标,这样一堆数据其实是2023个点,但是结果也算出来了。非常的正确!!!!!!!
一般来说你取2048个点进行算相干采样的时候把算出来的信号频率放到ADC模型中,采样出来的整个周期的点数会在2048左右一点点(可能和你保留的精度有关),如果运气特别好,那就是2048

      能取到2048是最好的

楼主:
在此我还要再记录一下:
1、相干采样公式中的采样率是你的ADC的采样率、输入频率是你输入ADC的波形频率(并不是把你ADC转化后的波形再一次的采样)
2、堂里那个代码地址:https://bbs.eetop.cn/thread-889845-1-1.html(我用的是他最后两个代码主函数和prettyfft,这个取点就必须得要2^n)
3、输入的数据格式为列例如2023*1这种矩阵形式,不能是1*2023(matlab如何矩阵变换自行百度)
4、针对于加窗问题其实只能减少频谱泄露而不能完全消除泄露,我把海明窗,汉明窗,blackman窗都尝试了一遍结果算出来噪声功率比信号功率大好几个数量级。所以还是老老实实的相干采样并取周期的时候自己用眼睛看着点取,别想着一开始直接取1:1024这种。

楼主:
计算相干采样的网页工具
http://ikcest-drr.osgeo.cn/app/s0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