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寻求ESD 大佬解答

楼主(2023-06-09):
现象:
        ESD不带电测试结果正负6KV,LATCH-UP 正负260mA。带电测试ESD 正负1KV。改进了模拟和数字单独走线,增加了ESD电源线走线宽度。改进后带电可以实现正负2.5KV

问题:
      在打esd容易出现latchup,实验方法:加电压从2kv持续增加直到出现大电流,在不断电情况下罩EMMI,查看发热点,显示在数字部分。
目的:
       解决latchup问题及提高带电ESD能力。
协助帮忙解决后有重谢!

网友:
数字部分发现热点,说明数字的电源不稳定,可以看看LDO是否受到了干扰

网友:
latchup和Pin的位置有没有关系,如果有关系,容易失效的Pin是否和LDO模块比较近?
应该是LDO输出异常高压了。

网友:
请问 加电压2kv时是HBM电压波形吗?这个是怎么照EMMI的?我也想学习下这种方法

网友(2025-01-02):
感谢,我也是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