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些问题

楼主(2023-06-09):
用二极管来做ESD器件,二极管在版图的画法上需要注意那些规则,另外二极管做ESD器件与MOS管做ESD器件的区别在哪儿

请求大佬解释一下

网友:
1.二极管作为ESD保护,按照Normal Diode rule画就可以了,不过要做成N+、P+插指状,利用率更高,通常是利用二极管0.7V压降方向保护,反向基本没有什么能力;

网友:
1.二极管作为ESD保护,按照Normal Diode rule画就可以了,不过要做成N+、P+插指状,利用率更高,通常是利用二极管0.7V压降方向保护,反向基本没有什么能力;
2.MOS管做ESD保护一般都会用到SAB 层,主要用的是寄生的BJT放电;

网友:
了解的也不多,diode是non-snapback器件,NMOS是典型snapback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