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习题求助,这题能用虚地法吗

楼主(2023-06-09):
R1为寄生电阻,求电路小信号好增益。参考答案用的虚地法,认为输入对管的源端P点虚地,我感觉不能看作虚地呀?

电路图和参考答案

电路图和参考答案

网友:
严格计算的话不能虚地,有一部分电流走的R,系数约不掉

网友:
这答案把寄生电阻看成无穷大来做了 不这样的话放大器工作点都有问题

网友:
推拉扎维的时候建议不要都使用虚地,近似来算,要先把方程列出来再分析

楼主:
po一下我用小信号算的答案,不知道和各位算的一样吗?如何直观理解Av=gm*(R1/2)

我的答案

我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