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版本不同导致的LVS 结果差异。

楼主(2023-06-09):
各位大侠,小的目前有三个版本的calibre工具,2018.1_36.27、2020.3_16.11、2022.1_36.16、

根据同一个LVS rule fie进行adc模块的LVS检查。其中在默认option状态下只有2022.1_36.16运行时会出现poly电阻 有关property的错误(已确认为假错)。其余两个版本均验证通过。有没有大侠了解2022的calibre LVS呢? 从哪里可以得到版本差异的描述呢?

网友A:
对比下log 看看22 版是不是有什么默认的option和之前的不一样了
不然应该不会有这么大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比下log 看看22 版是不是有什么默认的option和之前的不一样了
不然应该不会有这么大差异 ...

感谢大佬回复,下面两张图是目前这两个calibre版本的 LVS report 差别,其主要问题就是2022版本的calibre对电路图进行转换时弄丢了一个poly电阻导致incorrect。另外2022版本的calibreoption有细微的差别,但又都是默认的关闭状态。T家的这个rule推荐calibre工具是2017的版本,会不会是calibre版本差代太多的原因呢?

option对比

option对比

LVS error对比

LVS error对比

网友:
反查下,哪个电阻出现了差别。看看有什么不同,一般情况下是,最新版本会向下兼容。也不排除因为对一些图形的算法优化,导致电阻无法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