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系统带宽

楼主(2023-06-09):
关于系统一直有个疑问,就是如果一个大的系统环路里存在有小的环路,那么这个环路的带宽和整个系统的带宽是个什么样的关系(我理解的是小的环路带宽应该要比整个系统带宽要大的多以至于不会影响到系统的工作)。
      一个例子就是,一LDO系统,如果LDO的GBW为1MHz,那么LDO环路里头的运放的GBW有怎样的要求,或者说从这个系统里头单拉出运放,运放的主极点在GBW之外,是不是即使运放不稳定也不会影响到LDO的正常工作。因为LDO是一个系统,稳定性看的是整个系统而不是某个环节。不知道理解是否对,望多多朋友一起讨论讨论,解解小弟的惑。

       还有一个就是电路子系统是不是有时候不能单看GBW,而是要看带宽,毕竟影响整个系统的是主极点位置。

网友:
我认为你说的是对的,你可以这么理解,带宽就是某个器件或者系统能够正常工作的频率范围。就好比我们做高频或者低频设计的时候,对于器件的本征频率也是有要求的,即对最小沟道长度有要求。如果在高频下,mos管本身已经不起作用了,那就更不用提整个系统是否还能起作用。所以对于LDO这个负反馈和里面的运放,也是可以如此类比。

网友:
个人理解是,对于多个环路的情况,假设有主环和若干辅助环,辅助环的带宽需要大于主环,这样就不会影响主环的响应。
一个例子就是差分运放和共模反馈。共模反馈作为辅助环,理想情况是要大于运放的带宽。当然高带宽共模反馈不好做,有时带宽低点也能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