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晶振起振疑惑求助

楼主(2023-06-09):
晶振起振时,周期是由大到小,直到本征振动频率的吗?这样的话,在起振期间使用晶振时钟来驱动计数器计数是否要考虑出现亚稳态的问题?

网友A:
晶振稳定后再释放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晶振稳定后再释放复位

是的,一般设计是要时钟起振后再释放por

网友:
亚稳态不至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