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运行出错

楼主(2023-06-09):
求求大神指导一下

这个错误怎么解决啊编译规则文件\/home\/tbm\/G-DF-LOGIC_MIXED_MODE28N-HLP-1P7M0B0T0A1U-CALIBRE-DRC-1.8 ...

这个错误怎么解决啊编译规则文件\/home\/tbm\/G-DF-LOGIC_MIXED_MODE28N-HLP-1P7M0B0T0A1U-CALIBRE-DRC-1.8 ...

网友:
DRC RULE File的文件路径是对的吗 如果路径对的话就是文件有问题

网友:
可以试着把那个"./28nm_layers_v0.4p2.cal"改成绝对路径

楼主:
感谢,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