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些,pad进来为什么要接这个电路

楼主(2023-06-09):
图2是 图1红圈的具体电路,请教下为啥要加这个pulldn的电路?这电路起啥作用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电路有问题, 两个nmos给Vgs接VDD,相当于拉通了,那个信号进来直接到地,后面的反相器就恒为0
...

PAD没有信号输入为高阻态的时候,pulldown可以将线下拉到地,PAD有信号输入的时候,pulldown拉不下来,可以看那个NMOS的lenth那么大,作用是比较弱的,一有信号输入就拉不下来。

网友B:
pulldown将状态不确定的信号线通过一个电阻将其箝位至低电平(下拉)

楼主:
引用 网友B:
pulldown将状态不确定的信号线通过一个电阻将其箝位至低电平(下拉)

明白了,那是不是也可以用个电阻来代替这pulldn模块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那是不是也可以用个电阻来代替这pulldn模块呢

不行

网友A:
PULLDN是用来控制输入,把输入信号拉到低电平(地)。有三个作用:1可靠性,保持低电平,防止悬空或者信号漂移。2保护引脚,防止收到噪声信号或其他干扰,有助于保护电路。3驱动逻辑,你看他那个电路就是接的INV,确保逻辑电路的正确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PULLDN是用来控制输入,把输入信号拉到低电平(地)。有三个作用:1可靠性,保持低电平,防止悬空或者信号 ...

您说的真详细!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明白了,那是不是也可以用个电阻来代替这pulldn模块呢

我感觉电路有问题, 两个nmos给Vgs接VDD,相当于拉通了,那个信号进来直接到地,后面的反相器就恒为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电路有问题, 两个nmos给Vgs接VDD,相当于拉通了,那个信号进来直接到地,后面的反相器就恒为0
...

按理说这里接这个应该当作次级esd才对吧,他们Vgs应该接VSS才对,仅限我的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PAD没有信号输入为高阻态的时候,pulldown可以将线下拉到地,PAD有信号输入的时候,pulldown拉不下来,可 ...

奥对对对,没看W/L,这下对了,没输入会将pad干扰直接拉到地,有输入的时候,Id→w/l,就很小很小,不影响pad输入

网友:
就是个弱下拉电路,防止节点电压大于VDD

网友:
那用大的电阻代替,有什么区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