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折叠式cascode正反向端疑惑

楼主(2023-06-09):
大佬们,我在搭低压折叠cascode的时候突然对输入端的N端和P端感到疑惑,请问我这个图里面左边和右边哪个才是N端,在判断同相和反相的时候,是不是一直按照电压的极性去判断,我怎么用极性法得到的两个输入端走到输出都是同相的?是不是我中途哪里除了错误?

网友:
并没有错啊,左边是正端输入,右边是负端输入

网友:
你的输入如果和输出反向,则输入端为 -;你的输入如果和输出同向,则输入端为 +;  来自 版图工程师的回答

网友A:
你再推导推导,肯定一个正向 一个反相

网友B:
极性搞不明白的,可以看看教科书讲运放slew rate的地方。

网友C:
正反相没有错,你看一下信号走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反相没有错,你看一下信号走向

嗷嗷,我明白了,我之前一直搞错了共栅部分的信号极性,把源极和漏极看成是反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反相没有错,你看一下信号走向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再推导推导,肯定一个正向 一个反相

好滴好滴,已经搞明白了,是我把共栅部分的源漏极性当成反相了,之前一直没意识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极性搞不明白的,可以看看教科书讲运放slew rate的地方。

好滴,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