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输出怎么才能驱动100p的负载,大家有什么方法没有

楼主(2023-06-09):
目前我是200M-700M的输出,试过了反相器链但是功耗太大了,试了试源随器也不行,还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
上电感吧

楼主:
是什么意思呀 大哥可以说详细点吗

网友A:
为啥要推100p的负载。。

网友B:
是推了clock mesh网络吗?驱动buf,然后多个buf并联驱动100p可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要推100p的负载。。

要求的,说要带一个CPU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推了clock mesh网络吗?驱动buf,然后多个buf并联驱动100p可行不?

您说的是什么意思,我不太懂

网友:
带一个CPU,片外吗?那么它的输入不該只有电容负载?

网友C:
應該來說

功耗大到底對你有什麼影響
電容性的負載功率是FCV,這是物理特性無法避免
如果是怕影響到power integrity,用currnet mirror去驅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應該來說

功耗大到底對你有什麼影響

我试过了,电流的话摆幅太小了,准备把反相器链放到片外去了,

网友:
驱动100P,有这样子的要求吗?先把需求搞清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