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TOPVIA结构的PAD有关问题

楼主(2023-06-09):
用TOPVIA结构的PAD,上层的AL在封装厂做,那么在给PAD结构做检查时候,需要遵循的是foundry的rules检查,还是要遵循封装厂的rules检查。
谢谢。

网友A:
用TOPVIA结构的PAD,上层的AL在封装厂做,  那TOPVIA 这层应该是在foundry 开窗;此时你觉得的VIA在foundry 看来只是PA层,所以foundry继续做PAD 结构检查就没有意义了(因为TOP_METAL和TOP_VIA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TOPVIA结构的PAD,上层的AL在封装厂做,  那TOPVIA 这层应该是在foundry 开窗;此时你觉得的VIA在foundry ...

谢谢回复,学习了。
还想请问,如果上层的AL在封装厂做,那这层AL在版图上的体现,应该怎么检查是否符合规则,要和封装厂要rule,进行检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TOPVIA结构的PAD,上层的AL在封装厂做,  那TOPVIA 这层应该是在foundry 开窗;此时你觉得的VIA在foundry ...

我还想问一下,如果这层al在gds中有体现,那么这层al跟topmetal是通过这个TOPVIA做连接吗?没有搞清楚这个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想问一下,如果这层al在gds中有体现,那么这层al跟topmetal是通过这个TOPVIA做连接吗?没有搞清楚这 ...

是的 是通过这个TOPVIA做连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学习了。
还想请问,如果上层的AL在封装厂做,那这层AL在版图上的体现,应该怎么检查是否符合 ...

这就需要从封装厂获得AL(W S) 、 TOP_VIA(W L  S 包边)数据,  自己写DRC rule进行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需要从封装厂获得AL(W S) 、 TOP_VIA(W L  S 包边)数据,  自己写DRC rule进行检查
...

回头问问封装厂有没有check的rule,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