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55的sta sign-off标准是什么

楼主(2023-06-09):
求助一下这个标准有哪些种类,需要的标准需要去哪里找呢,求大佬解答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
这个可以找smic的AE 要的,smic 会有推荐的sign off margin + corner ~~

网友A:
derate
setup / hold margin

===========
lib corner + RC corner

不会很复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rate
setup / hold margin

那derate,setup/hold margin这些应该去哪个文件找呢,我就只找到了一个库文件lib,里面没有相关的指标呢,小白请教一下

网友A:
记得应该是有一个sign off的 PPT 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应该是有一个sign off的 PPT 文档

好的谢谢哈

网友:
找相关渠道的AE 要一下就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