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目前我的电路中使用的是mim电容版图面积太大了

楼主(2023-06-09):
打算在电路图中使用mos做电容替换mim电容,想问问mos管的W/L如何确定准确的等于mim电容值呢?

网友A:
仿真看mos管dc op cgg???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看mos管dc op cgg???

是的这个方法确实可以但是我现在电路里面是mim电容,我换成mos管之后只能一点点调宽长比然后看cgg电容,但是换完发现稳定性变差了怎么解决呢

网友:
稳定性变差了??? 电容没有改变?

网友:
搜一下mos电容仿真就好了

网友:
mos电容跟vgs改变, 电容真的没有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