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NA电路稳定性,Kf<1能正常工作吗

楼主(2023-06-09):
LNA电路是一级shunt feedback push-pull结构,一般仿真的时候都是后面接passive mixe+TIA看,不会接输出端口看Kf参数,最近一次把LNA输出接port查看的时候发现Kf并不大于1,而是差不多在0.8这样一个值。请问是因为一级电路的隔离度太差导致的吗?该怎么考虑优化

瞬态仿真看会有一点ringing,当时不会振荡

另外,我仿真了一下已流片验证的两个接收机中的LNA电路,相似的应用背景,几百MHz的频段,窄带。Kf似乎都不好(<1)

楼主:
LNA输入接方波信号,输出端会有ringing

网友A:
能提供一下电路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提供一下电路图吗

一级LNA,输出经过电容直接接到passive mixer;仿真Kf的时候是通过psp读到Mixer输入端的等效输入阻抗(ZM1),将这个阻抗值port作为LNA负载来做sp Kf仿真

网友A:
我觉得kf需要全频段大于1,不然进方波,因为方波的频率分布式全频段的,只要有一部分kf小于1肯定会震荡。
然后就是你这个电路,应该是类反相器形式的,为什么反馈只反馈到PMOS输入呢,蛮奇怪的。
还有就是你输出端没匹配,不知道你频率做的多少的,我做的频率输出端一般是要匹配的,如果你不稳定的频段是你需要匹配的频段,匹配之后应该会变好。
可以发一下稳定性曲线。
你看看我说的有没有问题,可以讨论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kf需要全频段大于1,不然进方波,因为方波的频率分布式全频段的,只要有一部分kf小于1肯定会震荡。
...

1.频段基本上是在小于1GHz的几个ISM频段(433M、470M、915M)

2.NMOS是通过电流镜实现电流偏置(依靠电流偏置控制LNA的电流大小),PMOS做这样一个反馈是实现输出端的DC稳定,PVT也会好一点

3.关于输出匹配的问题,因为不是单独做LNA模块,做的是一个射频前端是current mode的receiver,LNA是一个跨导模型(论文里现在比较多叫做LNTA)。输出端接的passive mixer可以等效成开关模型(有一个等效的导通阻抗),Mixer之后接TIA。我一般考虑会让LNA的输出端的负载阻抗(基本上是LNA和Mixer之间导通阻抗)尽量小,一方面这样的整体NF会好一点,还有就是LNA的输出端Voltage swing比较小,大信号下的线性度性能会更好

4.另外关于Kf的话,似乎教材里的说法如果小于1是条件稳定,并不代表绝对不稳定。但一般射频电路设计(常见于PA)里面会把Kf大于1作为基本条件

接收前端的基本思路是参考这篇论文Analysis and Optimization of Direct-ConversionReceivers With 25% Duty-Cycle Current-DrivenPassive Mixers
类似的文章一般都不会再把LNA当做一个功率增益模型,也就是不看S21,而是把LNA当做一个Gm模型来思考
似乎做这个频段一般不会去注意输出匹配的问题(不知道是频段问题还是我的设计方法不当)

网友:
1.确实是可以,如果LNA的输出阻抗小,此时可以传递电压而用阻抗来分析。用S参数分析一般是前后级的输出和输入阻抗为统一量级时,此时既不能等效理想电压模型也不能等效理想电流模型,只能等效成功率源分析。
2.稳定性的话最好是kf>1,而且kf大于1也不是绝对稳定条件,还有一个附加条件|Delta|<1。尽量做到绝对稳定,虽然我还没有理解条件稳定,但是从实际测试结果来说条件稳定很容易震荡。
3.DC稳定不是很理解,有没有可供参考的论文分享一下,感谢。
我做的频率比较高,都是10G以上了,有些经验可能不太适用,互相学习。

网友B:
感觉你仿真没有问题,结果确实有问题。应该要保证kf>1的,而且应该全频段都大于1,裕度越大越好。这种稳定是无条件稳定吧。只在工作频段内的问题可能会有问题,因为你不知道会有什么频率的信号耦合进来引起电路震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你仿真没有问题,结果确实有问题。应该要保证kf>1的,而且应该全频段都大于1,裕度越大越好。这种稳定 ...

想请教一下,仿真验证Kf是否>1绝对稳定的前提是要做好S22的输出匹配吗?我这个电路在设计的时候并没有去做输出匹配,S22会比较差,Kf差不行有可能是因为输出匹配不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请教一下,仿真验证Kf是否>1绝对稳定的前提是要做好S22的输出匹配吗?我这个电路在设计的时候并没有去 ...

输入输出都会影响电路的稳定性的。S22不好,如果大于0了肯定也会引起震荡的,但LNA和Mixer之间一般也不用刻意匹配,因此S22不好应该是正常的。可以尝试一下提高稳定性的办法,负反馈,串并电阻等。频率高的时候,试试中和电容什么的

网友C(2023-08-25):
题主老哥,您解决这个问题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题主老哥,您解决这个问题了么

是否会引起不稳定的话应该可以看稳定性判别圆,对应cadence仿真里是LSB和SSB,如果你可以保证输入端口看到的源端阻抗和输出端口看到的负载阻抗不会位于不稳定圆内的话,可以认为稳定。我目前的解决方法是在LNA的输出端串联一个小电阻,牺牲一定的噪声,让Kf在频段内>1

网友(2025-03-19):
引用 楼主:
一级LNA,输出经过电容直接接到passive mixer;仿真Kf的时候是通过psp读到Mixer输入端的等效输入阻抗(ZM1 ...

你这个阻抗随频率是变化的,你是怎么设置的?你是设设置一个固定的,如果这是仿真bench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LNA输入接方波信号,输出端会有ringing

输出端是LNTA和mixer中间的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级LNA,输出经过电容直接接到passive mixer;仿真Kf的时候是通过psp读到Mixer输入端的等效输入阻抗(ZM1 ...

这一步没有必要,kf跟你输出接啥负载没关系

网友(2025-08-04):
引用 楼主:
是否会引起不稳定的话应该可以看稳定性判别圆,对应cadence仿真里是LSB和SSB,如果你可以保证输入端口看 ...

大佬您好,我也在做900M的仿真,差分TX链路,upmixer与PA之间电压模传输,不做匹配。请问您说的根据ZM1设置port,具体怎么设置呢。以我的TB为例,插入sprobe测出upmixer输出阻抗为77-j8,我设置了port与理想巴伦,port设置阻抗(77-j8)*2 或者/2都不对,望大佬指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级LNA,输出经过电容直接接到passive mixer;仿真Kf的时候是通过psp读到Mixer输入端的等效输入阻抗(ZM1 ...

请问,您的RX是不是LNTA+无源MIXER+TIA的结构,因为LNTA是单端的,mixer用单平衡,这样共模干扰会不会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