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0位SAR ADC逐次逼近问题

楼主(2023-06-09):
各位大佬,我仿的是刘纯成博士“ A 0.92mW 10-bit 50-MS/s SAR ADC”中的结构,但是在转换阶段,每一个比较周期都被压缩了,导致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比较,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网友:
sar逻辑时序的延时没弄对,应该是valid到comparator_clk有个延时调一下

网友:
异步sar肯定很快啊,你把你valid信号以及每一步的延时粗略估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