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拉扎维教程近似问题

楼主(2023-06-10):
本人模拟IC小白一枚,请问各位老哥拉扎维书上面是不是有许多近似处理而书上并没有提及呢?  ,例如增益的RD,我认为是Rout看进去的输出电阻,通过计算约为RD,而拉扎维书上没有细说。

网友A:
书上有体现过,因为mos管的小信号电阻很大,再几十kΩ这样的数量级,通常RD不会有这么大,所以这里分析是假定小信号电阻远远大于负载电阻,所以输出电阻就近似成R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书上有体现过,因为mos管的小信号电阻很大,再几十kΩ这样的数量级,通常RD不会有这么大,所以这里分析是假 ...

感谢老哥,主要是我拉扎维没有看完,所以不太清楚后面的内容也近似但没有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