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片外LDO

楼主(2023-06-10):
片外LDO 随着Iload 0~30mA 变化,PM先由小变大,然后又变小,是怎么回事,如何使PM都大,或则ioad小时,大呢

网友:
考察零极点位置,通常来讲,片外有大电容时,低频主极点在输出节点;次级点是片内运放的输出点(第二级的输入),次级点频率受iload的影响(gm发生变化了),次极点位置发生变化。就会导致PM随iload变化,具体表现出来的变化与你的补偿方式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