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问这个电路是干什么用的啊?

楼主(2023-06-10):
没看懂。

网友A:
电路结构是个锁存器,应用是滤毛刺吗?

网友B:
这是很基础的数字电路 - 锁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很基础的数字电路 - 锁存器

锁存器,干什么用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结构是个锁存器,应用是滤毛刺吗?

我也不知道,我以为是一个反相器,不知道为啥故弄玄虚搞这么复杂。

网友:
引用 楼主:
锁存器,干什么用的啊?

存数据用的, 寄存器和靠近cpu的缓存里很常见。

网友C:
滤除高电平毛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滤除高电平毛刺

能否仔细讲讲啊

网友:
RS锁存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仔细讲讲啊

输入0电平直接通过上面的ND2输出1,输入1电平需要经过INV后再通过ND2将输出置0;假设INV是一个延迟单元,低于这个延迟时间的高电平glitch,是不会反应到输出的;

网友:
死区时间,不交叠时钟,等类似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