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三极管做输入的运放有什么好处

楼主(2023-06-10):
如题,各位前辈,关于三极管做输入的运放有什么好处,有没有这方面相关资料可以分享的。

或者说搜资料搜什么关键字可以搜到三极管做输入运放的论文

网友:
跨导大   失配小   我能想到的就这两点

网友:
三极管的噪声比MOS小,但是某些工艺里面三极管的beta值小,导致运放增益不够,可以考虑用HV三极管,beta值会稍微大一些,但同时噪声也比常压大;但二者噪声都会比MOS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