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lot的问题

楼主(2023-06-10):
请问下大家,挖slot的时候,应该怎么顺着电流打slot?在宽金属上,隔一段距离挖个孔不就好了吗,应该怎么理解顺着电流打?

网友A:
slot一般是长条形的,长的方向与电流方向要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slot一般是长条形的,长的方向与电流方向要一致;

挖的slot是个长方形,长的那一端要和电流方向一致是吧,下面这个图左边和右边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
挖正方形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挖的slot是个长方形,长的那一端要和电流方向一致是吧,下面这个图左边和右边有什么区别啊?

左边去掉slot之后的横向尺寸是大于右边的,可以比右边走更大的电流,而且更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边去掉slot之后的横向尺寸是大于右边的,可以比右边走更大的电流,而且更顺
...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