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蒙特卡洛仿真报错,TSMC0.18μm工艺

楼主(2023-06-11):
这是我蒙特卡洛仿真的设置,可以正常跑PVT,但是跑蒙卡的时候就会报错,翻了一下论坛帖子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有没有大佬有遇到这种情况指点一下,十分感谢。

网友A:
看看你的spectre弹窗报什么错。
另外跑mc是要换管子的,我跑自己这边tsmc工艺的mc时,基本管子要换成后缀带mac的管。
但是吧,没换管子其实也不会报error的,只是mismatch contribution那里点不出来。
所以我感觉你这个还是model文件没加完全。
仅供参考,实际还是得找到这个库里面专门有个讲蒙卡文件选取的pdk比较靠谱。

网友B:
模型文件选择mc或者mis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型文件选择mc或者mis吧?

是的,我这里文件应该没选错,因为之前其他工艺的蒙卡也是类似的设置可以正常跑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的spectre弹窗报什么错。
另外跑mc是要换管子的,我跑自己这边tsmc工艺的mc时,基本管子要换成后缀带 ...

好嘞,我回去看看有没有mac或者ckt后缀的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的spectre弹窗报什么错。
另外跑mc是要换管子的,我跑自己这边tsmc工艺的mc时,基本管子要换成后缀带 ...

目前替换里对应的mac后缀的管子,还是5052的报错,估计是文件配置还是有问题,model文件也试了很多不同的搭配,也是同样的报错,感谢你详细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的spectre弹窗报什么错。
另外跑mc是要换管子的,我跑自己这边tsmc工艺的mc时,基本管子要换成后缀带 ...

已经解决了,最后一个一个试出来了。这里贴一下我添加的文件,其中stat_mis_mim和stat_mis_res不是必选。

网友C(2024-08-07):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的spectre弹窗报什么错。
另外跑mc是要换管子的,我跑自己这边tsmc工艺的mc时,基本管子要换成后缀带 ...

您好,我也是使用tsmc.18工艺,管子也都换成了_mac后缀,跑mc仿真时没有报错,但是打开mismatch contribution没有管子失配贡献的数据,打开后弹出如图警告,困扰了好久不知道怎么解决这和model的选取有什么关系吗?我的model只选了mc、stat、stat_noise三个文件。

网友(2024-11-14):
引用 网友C:
您好,我也是使用tsmc.18工艺,管子也都换成了_mac后缀,跑mc仿真时没有报错,但是打开mismatch contribu ...

q一下管子看看,不知道你们那个mismatch选项有没有自动勾选。我记得180 好像只要器件选好和文件对应就可以的

网友D(2025-03-25):
可以分享一下工艺库吗?我用的smic18,没有PEX验证规则文件。

楼主(2025-04-30):
引用 网友D:
可以分享一下工艺库吗?我用的smic18,没有PEX验证规则文件。

实验室服务器里的拷贝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