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这个例题怎么理解?

楼主(2023-06-11):
问题一:如何理解有源电感在高频时扩大了带宽

问题二:如何理解CGD限制了带宽
如果能画出波特图来解释就更好了,感谢各位大佬!

网友A:
1. 在传输函数中引入了零点

网友A:
2. Rs和1/sCGD2并联,会使得信号从电容溜走...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在传输函数中引入了零点

这个我理解了,可以计算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2. Rs和1/sCGD2并联,会使得信号从电容溜走...

这个不太懂,什么叫溜走。只能说并联之后,高频下阻抗减小了,不知道和带宽被限制,怎么联系起来,能再解释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太懂,什么叫溜走。只能说并联之后,高频下阻抗减小了,不知道和带宽被限制,怎么联系起来,能再解 ...

在非常高的频率下,Rs将被Cgd旁路。此时Rs相当于开路,从源极看进去的阻抗是纯电阻。这说明在高频区内该电路的输入阻抗存在一个极点,抵消了“有源电感”+20dB/dec的阻抗斜率

网友:
学习了  第二版的拉扎维有点新东西
另外我发现这个例题有一处笔误:R1=Rs-1/gm2 (书里面把"减号"写成“等于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太懂,什么叫溜走。只能说并联之后,高频下阻抗减小了,不知道和带宽被限制,怎么联系起来,能再解 ...

you answered yourself: 高频下阻抗减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