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连接两条或两组垂直的线

楼主(2023-06-11):
1)先选两个垂直线头,再命令。
2)先命令,再两次by line 选择两组垂直线。靠近by line的端改变。
初始连线,如果已连接,就去线头。未连接,就连接上。

hiSetBindKeys( "Layout" list(list("<Key>W" "stretchpath()")))

procedure(stretchpath_tmp1(obj)
        part_s = geGetSelSetFigPoint(obj)
        part_s_s=reverse(part_s)
        obj_xy1=nil
        obj_xy2=nil
        when(obj~>objType == "path" && car(part_s) && !nth(1 part_s)
                obj_xy1=car(obj~>points)
                obj_xy2=nth(1 obj~>points)
        );when
        when(obj~>objType == "path" && car(part_s_s) && !nth(1 part_s_s)
                obj_xy1=car(reverse(obj~>points))
                obj_xy2=nth(1 reverse(obj~>points))
        );when
        when(obj~>objType == "pathSeg" && car(part_s) && !cadr(part_s)
                obj_xy1=obj~>beginPt
                obj_xy2=obj~>endPt
        );when
        when(obj~>objType == "pathSeg" && cadr(part_s) && !car(part_s)
                obj_xy1=obj~>endPt
                obj_xy2=obj~>beginPt
        );when
);pro

procedure(stretchpath_tmp2(obj P0)
        obj_xy1=nil
        obj_xy2=nil
        if(obj~>objType == "path" then
                tmp_obj_xyA=car(obj~>points)
                tmp_obj_xyB=car(reverse(obj~>points))
                SpaceA=expt((xCoord(tmp_obj_xyA) - xCoord(P0)) 2) + expt((yCoord(tmp_obj_xyA) - yCoord(P0)) 2)
                SpaceB=expt((xCoord(tmp_obj_xyB) - xCoord(P0)) 2) + expt((yCoord(tmp_obj_xyB) - yCoord(P0)) 2)
                if(SpaceA>SpaceB then
                        obj_xy1=tmp_obj_xyB
                        obj_xy2=nth(1 reverse(obj~>points))
                else
                        obj_xy1=tmp_obj_xyA
                        obj_xy2=nth(1 obj~>points)
                );if
        else
                tmp_obj_xyA=obj~>beginPt
                tmp_obj_xyB=obj~>endPt
                SpaceA=expt((xCoord(tmp_obj_xyA) - xCoord(P0)) 2) + expt((yCoord(tmp_obj_xyA) - yCoord(P0)) 2)
                SpaceB=expt((xCoord(tmp_obj_xyB) - xCoord(P0)) 2) + expt((yCoord(tmp_obj_xyB) - yCoord(P0)) 2)
                if(SpaceA>SpaceB then
                        obj_xy1=tmp_obj_xyB
                        obj_xy2=tmp_obj_xyA
                else
                        obj_xy1=tmp_obj_xyA
                        obj_xy2=tmp_obj_xyB
                        );if
                );if
);pro

procedure(stretchpath()
let((cv nets obj obj1 obj2 P2 P1 P0 obj1_xy1 obj1_xy2 obj2_xy1 obj2_xy2
Hline Hline_xy1 Hline_xy2 Hpart_s Vline Vline_xy1 Vline_xy2 Vpart_s
part_s2 part_s1 new_point Htmp_points Htmp_points_s Vtmp_points Vtmp_points_s
obj_xy1 obj_xy2 tmp_obj_xyA tmp_obj_xyB)

        cv = geGetEditCellView()
        nets = geGetSelSet()

        when(length(nets)==0
                obj_in1 = geGetSortedSelectByLine()
                P1=hiGetPoint(hiGetCurrentWindow())
                P1=geWindowToEditPoint(hiGetCurrentWindow(),P1)
                print(P1)
                obj_in2 = geGetSortedSelectByLine()
                P2=hiGetPoint(hiGetCurrentWindow())
                P2=geWindowToEditPoint(hiGetCurrentWindow(),P2)
                print(P2)

                netslist = mapcar('list obj_in1 obj_in2)
printf("\n")
print(netslist)

                foreach(net netslist
                obj1 = caar(net)
                stretchpath_tmp2(obj1 P1)
                obj1_xy1=obj_xy1
                obj1_xy2=obj_xy2
                obj2 = caadr(net)
                stretchpath_tmp2(obj2 P2)
                obj2_xy1=obj_xy1
                obj2_xy2=obj_xy2

                Hline=nil
                Vline=nil
                when(xCoord(obj1_xy1)==xCoord(obj1_xy2) && yCoord(obj2_xy1)==yCoord(obj2_xy2)
                        Hline=obj2
                        Hline_xy1=obj2_xy1
                        Hline_xy2=obj2_xy2
                        Hpart_s=part_s2
                        Vline=obj1
                        Vline_xy1=obj1_xy1
                        Vline_xy2=obj1_xy2
                        Vpart_s=part_s1
                        );when
                when(yCoord(obj1_xy1)==yCoord(obj1_xy2) && xCoord(obj2_xy1)==xCoord(obj2_xy2)
                        Hline=obj1
                        Hline_xy1=obj1_xy1
                        Hline_xy2=obj1_xy2
                        Hpart_s=part_s1
                        Vline=obj2
                        Vline_xy1=obj2_xy1
                        Vline_xy2=obj2_xy2
                        Vpart_s=part_s2
                        );when

                if(xCoord(Hline_xy2) < xCoord(Vline_xy1) then
                        s_width=Vline~>width/2
                else
                        s_width=-(Vline~>width/2)
                );if
                new_point=list(xCoord(Vline_xy1)+s_width yCoord(Hline_xy1))
                if(Hline~>objType == "path" then
                        Htmp_points=Hline~>points
                        Htmp_points_s=reverse(Htmp_points)
                        if(car(Htmp_points)==Hline_xy1 then
                                Hline~>points=rplaca(Htmp_points new_point)
                        else
                                Hline~>points=reverse(rplaca(Htmp_points_s new_point))
                        );if
                else ;objType == "path"
                        if(Hline~>beginPt==Hline_xy1 then
                                Hline~>beginPt=new_point
                        else
                                Hline~>endPt=new_point
                        );if
                );if

                if(yCoord(Vline_xy2) < yCoord(Hline_xy1) then
                        s_width=Hline~>width/2
                else
                        s_width=-(Hline~>width/2)
                        );if
                new_point=list(xCoord(Vline_xy1) yCoord(Hline_xy1)+s_width)
                if(Vline~>objType == "path" then
                        Vtmp_points=Vline~>points
                        Vtmp_points_s=reverse(Vtmp_points)
                        if(car(Vtmp_points)==Vline_xy1 then
                                Vline~>points=rplaca(Vtmp_points new_point)
                        else
                                Vline~>points=reverse(rplaca(Vtmp_points_s new_point))
                        );if
                else ;objType == "path"
                        if(Vline~>beginPt==Vline_xy1 then
                                Vline~>beginPt=new_point
                        else
                                Vline~>endPt=new_point
                                );if
                        );if
                );foreach
        );when ==0

        when(length(nets)==2
                obj1_xy1=nil
                obj1_xy2=nil
                obj2_xy1=nil
                obj2_xy2=nil
                obj1=nth(0 nets)
                stretchpath_tmp1(obj1)
                part_s1=part_s
                obj1_xy1=obj_xy1
                obj1_xy2=obj_xy2
                obj2=nth(1 nets)
                stretchpath_tmp1(obj2)
                part_s2=part_s
                obj2_xy1=obj_xy1
                obj2_xy2=obj_xy2

                Hline=nil
                Vline=nil
                when(xCoord(obj1_xy1)==xCoord(obj1_xy2) && yCoord(obj2_xy1)==yCoord(obj2_xy2)
                        Hline=obj2
                        Hline_xy1=obj2_xy1
                        Hline_xy2=obj2_xy2
                        Hpart_s=part_s2
                        Vline=obj1
                        Vline_xy1=obj1_xy1
                        Vline_xy2=obj1_xy2
                        Vpart_s=part_s1
                        );when
                when(yCoord(obj1_xy1)==yCoord(obj1_xy2) && xCoord(obj2_xy1)==xCoord(obj2_xy2)
                        Hline=obj1
                        Hline_xy1=obj1_xy1
                        Hline_xy2=obj1_xy2
                        Hpart_s=part_s1
                        Vline=obj2
                        Vline_xy1=obj2_xy1
                        Vline_xy2=obj2_xy2
                        Vpart_s=part_s2
                        );when

                if(xCoord(Hline_xy2) < xCoord(Vline_xy1) then
                        s_width=Vline~>width/2
                else
                        s_width=-(Vline~>width/2)
                );if
                new_point=list(xCoord(Vline_xy1)+s_width yCoord(Hline_xy1))
                if(Hline~>objType == "path" then
                        Htmp_points=Hline~>points
                        Htmp_points_s=reverse(Htmp_points)
                        if(car(Hpart_s) then
                                Hline~>points=rplaca(Htmp_points new_point)
                        else;car(Hpart_s)
                                Hline~>points=reverse(rplaca(Htmp_points_s new_point))
                                );if
                else ;objType == "path"
                        if(car(Hpart_s) then
                                Hline~>beginPt=new_point
                        else;car(Hpart_s)
                                Hline~>endPt=new_point
                                );if
                        );if

                if(yCoord(Vline_xy2) < yCoord(Hline_xy1) then
                        s_width=Hline~>width/2
                else
                        s_width=-(Hline~>width/2)
                        );if
                new_point=list(xCoord(Vline_xy1) yCoord(Hline_xy1)+s_width)
                if(Vline~>objType == "path" then
                        Vtmp_points=Vline->points
                        Vtmp_points_s=reverse(Vtmp_points)
                        if(car(Vpart_s) then
                                Vline~>points=rplaca(Vtmp_points new_point)
                        else;car(Vpart_s)
                                Vline~>points=reverse(rplaca(Vtmp_points_s new_point))
                                );if
                else ;objType == "path"
                        if(car(Vpart_s) then
                                Vline->beginPt=new_point
                        else;car(Hpart_s)
                                Vline->endPt=new_point
                                );if
                        );if
        );when ==2
);let
);pro

  230.

网友(2023-07-20):
怎么用不了
*Error* eval: undefined function - stretchpath    出现这个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