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感EMX仿真结果Q值太低

楼主(2023-06-11):
我用了emx仿真tsmcN65工艺库里的spiral_std_mu_a_6m电感。仿真的L值较为准确。但Q值太小,最高时仅为2左右。请问各位大佬,一般这种问题该怎么解决。谢谢!下图是我仿真的电感以及仿真结果。

仿真电感

仿真电感

仿真结果

仿真结果

网友:
可以打散自己画

网友A:
model里面有Q值么,如果仿真Q值和model相比偏低,L正常那就是你emx仿真的R偏大,查一下emx设定,.proc文件读一下看金属方块电阻之类的是不是对的,如果model里面Q值也低,那是你电感本身就低Q值,直观看你这电感内径有点小了吧

网友B:
请问一下,楼主的tsmc65的EMX的proc文件是自己改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del里面有Q值么,如果仿真Q值和model相比偏低,L正常那就是你emx仿真的R偏大,查一下emx设定,.proc文件 ...

model里有Q值,最高达到了十几。跟我用emx仿真的Q值差距很大。下面这个图片是model本身Q值和emx仿真出来的Q值的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楼主的tsmc65的EMX的proc文件是自己改写吗

这里我修改了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我修改了一点。

把你的proc,的X-section打出来看看,看metal的方块电阻对不对

网友C(2023-10-06):
请问这个工艺的proc文件是工艺库自带的吗,我也是用tsmcN65,在工艺库里面找不到衬底文件

网友(2024-08-19):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个工艺的proc文件是工艺库自带的吗,我也是用tsmcN65,在工艺库里面找不到衬底文件 ...

兄弟,proc文件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