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

楼主(2023-06-12):
(图片)

楼主:
这个波形是根据什么来画呢?

网友A:
根据输入信号来算,0时刻Vin为0,NM1断开,A点为2V,Vout也为2V;Vin上升沿,NM1导通,A点被拉低,经过延时后Vout也拉低。按照1uA电流给0.1pF电容充电,直到A点到达vcc/2时结束,计算充电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输入信号来算,0时刻Vin为0,NM1断开,A点为2V,Vout也为2V;Vin上升沿,NM1导通,A点被拉低,经过延时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输入信号来算,0时刻Vin为0,NM1断开,A点为2V,Vout也为2V;Vin上升沿,NM1导通,A点被拉低,经过延时 ...

请问大佬,电容跨接在A点与Vout之间的好处是什么呢?电路有什么由于寄生效应带来的隐患嘛

网友:
好处不就是你的图中吗,有延迟了啊 可以产生delay的波形了啊

网友B:
这题有坑,A点电位会超过电源或者低于地,这是一种振荡器的局部电路。

振荡器

振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题有坑,A点电位会超过电源或者低于地,这是一种振荡器的局部电路。

A点电位会超过VDD或低于gnd,大佬可以详细说说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A点电位会超过VDD或低于gnd,大佬可以详细说说嘛

搜索  COMS反相器构成的多谐振荡器

网友:
Vout突变的时候 va会被电容 couple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题有坑,A点电位会超过电源或者低于地,这是一种振荡器的局部电路。

想了一下,这个电路并不是如您画的那样,都没反馈,咋振荡起来呢

网友C:
我觉得好像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了一下,这个电路并不是如您画的那样,都没反馈,咋振荡起来呢

注意是局部电路

网友D:
给你提供一个思路
1)Vin是一个频率很低的方波,在Vin=Vcc的半周期,A点和Vout点都为0;在Vin=0的半周期,A点会被1uA的电流充电,在A点电压达到0.5*VCC的瞬间,Vout会从0变成Vcc,Vout的突变会使得A点电压从0.5*Vcc变成1.5*Vcc,之后,1uA的电流源无法再充电,进入稳态
2)Vin的频率比较高的情况也是类似,要看A点能不能再半周期内充电达到0.5*Vcc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你提供一个思路
1)Vin是一个频率很低的方波,在Vin=Vcc的半周期,A点和Vout点都为0;在Vin=0的半周期,A ...

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好像是这样的?

可以说说这么画的原因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说说这么画的原因吗

我考虑的是充放电时间是无限长能直到稳态的情况 首先VA第一段是线性的 因为电压等于It/Q嘛 当上升到1V的时候第一个反相器翻转 同时不考虑延时第二个也翻转 所以电容另一个极板电压跳变一个VDD 由于电容电压不能突变所以VA上跳一个VDD然后接着充电线性上升直到VIN变零 这个时候电流源会短路到地同时电容放电直到1V 接着第一个反相器再翻转并带动第二个反相器翻转 使得VA下跳一个VDD变成-1 这个时候电流源又来给电容充电直到VA大于0 由于开关管导通电阻视为很小 就将最终电压视为趋近于0 然后开始下一波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考虑的是充放电时间是无限长能直到稳态的情况 首先VA第一段是线性的 因为电压等于It/Q嘛 当上升到1V的 ...

个人觉得Va不会超过3V吧?在Vout没有翻转到VDD之前,一直充电Va最高也就2V,不可能超过VCC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个人觉得Va不会超过3V吧?在Vout没有翻转到VDD之前,一直充电Va最高也就2V,不可能超过VCC呀
...

这不是理想电流源吗 电流和它电压降无关啊 负压都行 如果不是理想的话你还要考虑电压余度呢 题目又没告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考虑的是充放电时间是无限长能直到稳态的情况 首先VA第一段是线性的 因为电压等于It/Q嘛 当上升到1V的 ...

那请问“VIN变零 这个时候电流源会短路到地同时电容放电直到1V”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VIN变零,NM1不是截止吗?我理解的是NM1导通 A点才会对地放电到0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请问“VIN变零 这个时候电流源会短路到地同时电容放电直到1V”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VIN变零,NM1不是截 ...

打错字了。。VIN变VCC

楼主:
电容跨接在A点与Vout之间的好处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