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通过SKILL脚本怎么从list1得到list2?

楼主(2023-06-12):
list1 = '(1 2 3 4 5 6 )

list2 = '("1" "2" "3" "4" "5" "6")
通过SKILL脚本怎么从list1得到list2?反过来,怎么从list2得到list1?期待大佬解答,万分感谢!

网友A:
list1 => list2: mapcar(lambda((x) sprintf(nil "%d" x)) list1)
list2 => list1: mapcar(lambda((x) evalstring(x)) list2)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st1 => list2: mapcar(lambda((x) sprintf(nil "%d" x)) list1)
list2 => list1: mapcar(lambda((x)  ...

大佬,太感谢你了~~~~

还有几个问题能帮忙再解答一下吗,多谢多谢。

list1 = '(1 2 3 4 5 6 )
list2 = '((1) (2) (3) (4) (5) (6))
list3 = '("1" "2" "3" "4" "5" "6")

list4 = '(a b c d e f )
list5 = '((a) (b) (c) (d) (e) (f))
list6 = '("a" "b" "c" "d" "e" "f")

一共6个list, list1→list3,list3→list1 刚才帮忙解决了。list4→list6 把%d改成%s也可以。
其他的,list1→list2, list2→list1,list4→list5,list5→list4,还有list6→list4 可以帮忙解答一下吗? 谢谢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太感谢你了~~~~

还有几个问题能帮忙再解答一下吗,多谢多谢。

list1 = '(1 2 3 4 5 6 )
list2 = '((1) (2) (3) (4) (5) (6))
list3 = '("1" "2" "3" "4" "5" "6")
list4 = '(a b c d e f )
list5 = '((a) (b) (c) (d) (e) (f))
list6 = '("a" "b" "c" "d" "e" "f")

list1→list2: mapcar(lambda((x) list(x)) list1)
list2→list1: mapcar(lambda((x) car(x)) list2)
list4→list5: mapcar(lambda((x) list(x)) list4)
list5→list4: mapcar(lambda((x) car(x)) list5)
list6→list4: mapcar(lambda((x) sprintf(nil "%s" x)) list6)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st1 = '(1 2 3 4 5 6 )
list2 = '((1) (2) (3) (4) (5) (6))
list3 = '("1" "2" "3" "4" "5" "6")

老哥,谢谢谢谢。 list6→list4 好像不对,再帮忙看看

楼主:
引用 楼主:
老哥,谢谢谢谢。 list6→list4 好像不对,再帮忙看看

list6→list4:mapcar(lambda((x) stringToSymbol(x)) list6)  这样好像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