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折叠共源共栅的小信号电流分析疑问?

楼主(2023-06-12):
图1共栅极的源端看进去的阻抗为(R1+ro)/(1+gm*ro)

图2折叠型共源共栅的半边电路,从折叠点M1的源端看上去的阻抗为(ro3+(1+gm3*ro3)ro5)+ro1)/(1+gm1*ro1)ro,如果以小信号电流流动的角度来分析,差分小信号电流在折叠点根据小信号阻抗上面的ro和下面M4ro进行分流,那么往上到输出的电流其实只有gmVn/2;假设上面PMOScascode叠了三层,折叠点往上看的阻抗更大,那小信号电流几乎全往M4流,那就没有输出电流了,也就没有GmVout了,但是按照二端口网络计算方法,输出接地算Gm,输入接地算Rout,都是可以算出来和书上是对应的。这中间是哪里的分析有问题吗?还是就不能用小信号电流根据阻抗分流的这种角度来分析?谢谢

网友A:
输出电流就是Gm是输出接地来计算的,请问输出接地后,M1源端看到的电阻是多少

网友B:
Gm是输出与地短接时的跨导。所以电流几乎全部流过M1了,Gm就几乎等于gm5

楼主:
引用 网友B:
Gm是输出与地短接时的跨导。所以电流几乎全部流过M1了,Gm就几乎等于gm5

没问题,我的疑问不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电流就是Gm是输出接地来计算的,请问输出接地后,M1源端看到的电阻是多少 ...

我理解计算等效Gm的时候是要将输出接地,但是就这么个电路从折叠点往上看阻抗为什么要接地?按照看输入阻抗的计算方法,就是在输入端加个测试源,看输入电压与输入电压与输入电流之比,结果就是比较大的啊,还是只要是就行小信号电流分析就要把输出接地?貌似也没听说过。输出接地的话,当然是低阻1/gm//ro。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理解计算等效Gm的时候是要将输出接地,但是就这么个电路从折叠点往上看阻抗为什么要接地?按照看输入阻抗 ...

你看输出就是看输出电流和输出电阻啊,那么计算输出电流和计算输出电阻是有规定的啊,不是你这么混着一起计算的啊
你混着计算就要用小信号直接计算不要分开计算电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你的意思,计算输出电流的时候不用输出接地,那为什么计算输出电流的时候规定输出要接地呢?
你看输出 ...

这么说吧,你觉得从M1往上看的阻抗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么说吧,你觉得从M1往上看的阻抗是多少?

你计算的没问题啊 是你那个阻抗,但是你这个计算的结果不能做为根据来计算VOUT输出电流啊

这么说吧,按照你的意思,电流都流过下面的管子了,但是实际上你从电压角度来看,M1源端电压变化1mV,是M1的电流变化大还是M4,显然是M1的变化大啊,因此ac电流是走M1的啊,所以不能从你说的下面电阻小,电流就走下面这样的结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计算的没问题啊 是你那个阻抗,但是你这个计算的结果不能做为根据来计算VOUT输出电流啊

这么说吧,按照 ...

懂你意思了,谢谢!我再想想

网友C(2024-08-28):
楼主现在怎么理解的能说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现在怎么理解的能说说吗

没问题,正常算就行了,第一种分流算法也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