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电荷泵和栅压自举电路的问题

楼主(2023-06-12):
请问一下各位前辈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在这个电路中,前面的电荷泵电路刚起步的MN1,2的工作状态是什么,n1,2的初始电压怎么判断?
第二个问题是其中的MN6,7在电路中的功能是什么?

网友(2024-12-04):
大佬弄懂了吗?我也迷惑好久了这个问题

网友:
MN7的作用:MN7的源极电压为VDD+Vin,如果没有MN7的话,MN10的VDS就超过VDD了,长时间这样工作管子性能会下降

网友:
MN6的作用:假如需要打开MP8管,那么需要通过MN5将MP8栅极接Vin。现在来看如何打开MN5,MN5栅极电压为VDD,源极电压为Vin,假如Vin比较大就会使得MN5的VGS太小无法打开,MN6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MN6的栅极为VDD+Vin,源极为Vin,那么VGS=VDD,能够保证MN6一定打开。

网友:
建议可以学习一下拉扎维关于栅压自举开关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