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请教,是怎么用PDK进行版图设计的

楼主(2023-06-12):
请教各位。

我添加了一个PDK后,然后在我自已的库里新建一个schematic cell, 放了两个mos,画了一个反相器. 然后再新建一个同名的layout cell。 用layout XL 打开后,把原理图的器件导进来,然后导进来是两个mos symbol, 按了 B, Shif + X 没有办法进入下个层次。

我问一下,大佬们你们是怎么用PDK进行版图设计?

网友A:
图示的MOS,P18e2r 是红色框黑色底,使用shift+f 跟f切换视图, B与shift x 是退出与进入cell,调用PDK的管子是不能进去内部取得编辑权限,需要修改管子的参数可以选中管子,按q,parameter栏目可以修改对应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示的MOS,P18e2r 是红色框黑色底,使用shift+f 跟f切换视图, B与shift x 是退出与进入cell,调用PDK的管 ...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