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中的dummy管子,你们都会让电路在schematic上加上吗,不加会有啥风险呢?

楼主(2023-06-12):
版图中的dummy管子,你们都会让电路在schematic上加上吗,不加会有啥风险呢?

网友:
要加,为了保持电路版图一致性,版图实质上就是电路的另一种形式嘛

网友A:
不加LVS过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加LVS过不了

能过啊  可以在lvs设置里面把它滤掉

网友B:
遇到过重要的管子的dummy还是要保持和电路一致的,但是有的只是4端接电源/地的dummy,电流镜、OP等做匹配用的倒没有要求一定同步,可以问电路看看

网友:
最好是找电路沟通加一下,一方面保持版图与电路的一致性原则,最好不要屏蔽dummy器件去跑验证。另一方面可以留做一个备用管,如果电路后期仿真发现有需要增添器件的话,就可以派上用场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遇到过重要的管子的dummy还是要保持和电路一致的,但是有的只是三端接电源/地的dummy,电流镜、OP等做匹配 ...

切记,做版图一定不要越过rd做事,你自己验证可以改网标,但最终交到RD的版本,你就算改一根线也要问问RD,更别说你加dummy了,切记切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切记,做版图一定不要越过rd做事,你自己验证可以改网标,但最终交到RD的版本,你就算改一根线也要问问RD ...

就是问过了才这么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切记,做版图一定不要越过rd做事,你自己验证可以改网标,但最终交到RD的版本,你就算改一根线也要问问RD ...

前面表述错误了。是4端接电源地短接的那种

网友:
如果是四端接同一个电位的就不用在电路体现 有任意一端接到其他都需要在电路体现 防止有漏电风险

网友:
必须加上。

版图和电路保持一致性是基本的必须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