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运算放大电路设计

楼主(2023-06-12):
基于28nm工艺,使用0.9V电压源,实现60dB增益,单位增益带宽大概是1GHz,我现在采用折叠共源共栅的单级结构,但是源压太低,偏置好难做,各位大佬有啥建议

网友:
不大吧,传统的两级Gainboost就行

网友:
60db不算大吧

楼主:
可是现在用0.9V的电源,做一个折叠共源共栅,感觉偏置好难做呀

网友A:
只管DC gain?一级就可以

网友B:
用gain boosting岂不是大炮打蚊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管DC gain?一级就可以

帖子没说清楚,0.9V电压源,单位增益带宽要达到1G,用一级的话,我是折叠共源共栅,感觉偏置比较难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gain boosting岂不是大炮打蚊子?

28nm0.9V电压源呀兄嘚,或者可以使用更高的电压源?我不太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gain boosting岂不是大炮打蚊子?

我用的是0.9v电压源,感觉偏置不太好做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0.9v电压源,感觉偏置不太好做啊

噢,0.9v电压源的话很难做gain boosting,swing不够的。GBW要到1G的话,电流应该要求比较大吧。这种我觉得用两级或者folded可能会好一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帖子没说清楚,0.9V电压源,单位增益带宽要达到1G,用一级的话,我是折叠共源共栅,感觉偏置比较难做
...

use two stage, give the first stage x100, second stage x10y, and bandwidth 1g is achievable

网友A:
引用 网友A:
use two stage, give the first stage x100, second stage x10y, and bandwidth 1g is achievable

you may consider only core devices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e two stage, give the first stage x100, second stage x10y, and bandwidth 1g is achievable

thanks a lot, I'll try it

楼主:
引用 网友A:
you may consider only core devices

for the vdd is so limited(0.9V), it's very hard to bias the OTA though I use the gm/Id method,(when I change the vdd to 1.2V, it's fine),so could you give me any advice on biasing this circuit?

网友(2025-02-19):
LZ你好,我也是基于28nm工艺做同样规格的运放,能给一些指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