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用skill 实现copy与replcae

楼主(2023-06-12):
比如我在schematic中调用了其他库的cell,需要将这个cell copy到当前库并在schmetic中替换成这个cell,这种能用skill实现吗

网友A:
可以的,只要置换当前schematic中相应的instance的master属性的值,指向你拷贝过来的当前库的cell就行了。 Obviously,这需要分两步做,第一步是拷贝,第二步是更新master属性。

网友:
有一种不用skill的方法,新建一个库,然后copy这个库里的顶层,钩上update ,就能把这个顶层用到的所有的cell都copy到新库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只要置换当前schematic中相应的instance的master属性的值,指向你拷贝过来的当前库的cell就行了。  ...

方便给一段代码参考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