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的dynamic IR 报告应该怎么去看?

楼主(2023-06-12):
有无大神解答一下vlotus跑出来的dynamic IR 报告应该怎么去看 ,以及如何定位有IR问题的cell ?

网友A:
报告里会把有问题的cell 都报出来的, 多找找 , 还有就是看图gi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告里会把有问题的cell 都报出来的, 多找找 , 还有就是看图gif

谢谢大哥  我第一次用voltus 跑 pi flow 都得自己搭 ,慢慢摸索 有点感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