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容的线出到电阻上,用这么细的线合适吗?

楼主(2023-06-12):
(图片)

网友:
电阻 >> 线的电阻 -> okay

网友A:
电阻阻值远大于这点金属线的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阻值远大于这点金属线的阻值

那我就再加宽些吗    这点细线连到电容上会不会有烧断的风险,电容不是要卸热到电阻上吗    我该怎么去连接呢   求回答谢谢谢谢

网友:
如果是匹配电容要较高精度,可以用细线减少寄生电容.反之,可以加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