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uck电路轻载情况下过零检测问题

楼主(2023-06-12):
所设计的是电压模的buck电路,在轻载时利用过零检测电路使buck电路从FCCM模式进入DCM模式,但是实际仿真发现,电感电流的峰值与FCCM模式下的峰值存在很大区别,如下图所示,第一张图是FCCM模式的电感电流结果,第二张图是DCM模式的电感电流结果,可以看到电感电流的峰值存在300mA左右的差距,意味着上开关管的导通时间变短了(从FCCM模式变到DCM模式)

楼主:
请问一下怎么解决电感电流峰值差别很大的问题

网友:
HS on-time 不同???

网友:
这样会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这个是振铃吗?有点不像,变小的幅度不太明显。还是发生次谐波震荡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怎么解决电感电流峰值差别很大的问题

伏秒积导致的,COT方式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伏秒积导致的,COT方式应该可以

确实,我理解了,为了保证平均电流不变,DCM模式下的电感电流峰值确实要比FCCM模式下电感电流的峰值要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