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1GS/s,10bit SAR ADC

楼主(2023-06-12):
本人想做一个1GS/s,10bit SAR ADC,如果是单通道的,试问这种方案的可行性,工艺28nm,如果可行,那么是否有相关的资料可以分享一下。

网友:
感觉很难

楼主:
我知道是比较难,但是不知道要特别注意哪里,难点有点把握不到,比较器是一个,其他的地方呢

网友A:
单通道不可能,不用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通道不可能,不用想了。

您试过了吗,能具体说一下吗,新人求解

网友:
pipeline sar adc或者flash+sar还有可能,传统sar adc估计很难,你看近年来论文就知道了

网友:
如果只是做着玩的话应该是能做到的吧,采用2b/cycle的架构,大概6个cycle就能完成转换,28nm一个cycle100ps,时间感觉是够的。不过需要做很多处理,DAC,COMP的mismatch这些

网友(2023-11-24):
单通道800M左右好一点,Xilinx好像有做到1.3G

网友(2024-05-22):
lz做出来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