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将一个8MHz的数据变慢成为一个1MHz的数据?

楼主(2023-06-12):
在不消耗过多电路资源的情况下?波形如下:

网友:
这种快到慢时钟域,且数据在快时钟域跳变频率很大的,好像就只有FIFO了。

网友A:
要看8M数据是什么样的,如果有效数据占空比小于等于1/8或者不在乎数据丢失,用8:1的fifo,否则计数转成8路1M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8M数据是什么样的,如果有效数据占空比小于等于1/8或者不在乎数据丢失,用8:1的fifo,否则计数转成8路 ...

好强,o( ̄▽ ̄)d good
先通过状态机或者计数器,转成8个占空比1/8的8MHz数据。然后再通过计数器进行有效信号展宽,变成8个1MHz的数据。
这是一种方法,但是好像跟我想要的时序不一样。。

网友B:
如果是你图上这种规律的,一个计数器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你图上这种规律的,一个计数器搞定

怎么可能?数据需要保存,不只有四个周期

网友(2023-07-20):
楼主可以详细说说最后的设计方案吗?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