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 io pad摆放问题

楼主(2023-06-12):
最近刚开始学innovus flow,关于io的摆放有些疑惑。
设计比较小,前端给的网表不包含io,只有port口,所以我这边开始也是按照block来做apr,现在基本flow已经走完了,需要摆放io,有经验的同事建议我直接用custorm layout的方式从库里调取io进行手工摆放,因为给io的margin大和设计小,不用考虑io的时序。但是总觉得很麻烦,而且也不太熟悉virtuoso,感觉比较费力。
想请问一下,如果网表中没有io,后端应该如何使用工具去摆放io及io的连线,查看io库spec发现所用到的io都有多个mode,每个io都有十几个pin。
对于以上情况,请问
1,如果使用invs摆放,需要io库中哪些文件?是否同样为lef和lib
2,我这种情况invs io摆放flow是怎样的?对于摆放以及连线有哪些主要的命令?
3,cadence support上有无相关文档或rak?

网友A:
如果网表中没有io
===
io 是io pad 吗? 不建议flow 这样跑哦,容易犯低级错误 。。。
强烈建议把io 放到代码,然后综合代码,出来带 io 的netlist ~~~

每个io都有十几个pin。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网表中没有io
===
io 是io pad 吗? 不建议flow 这样跑哦,容易犯低级错误 。。。

写一个.io的摆放文件,用脚本例化出来呢

网友A:
写一个.io的摆放文件,用脚本例化出来呢
===
physical 这样可以搞定,但是 logic 维度上 ,formal 会过不了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一个.io的摆放文件,用脚本例化出来呢
===
physical 这样可以搞定,但是 logic 维度上 ,formal 会过不了 ...

是的,由于前端也是初学,所以给的网表不包含io。目前的解决办法就是,不考虑时序问题,physical摆放,让我在virtuoso中手动连接io pad,但是我觉得这样比较麻烦,不知道invs对于这种情况是否有更加方便的解决方案?

网友:
目前的解决办法就是,不考虑时序问题,physical摆放
===
flow 上不建议这么弄,弯道超车,risk 太高。
pad 有啥功能, rtl 没有考虑周全的,芯片回来就挂了。
按部就班跑flow,是最安全的。。。

老老实实在rtl 里面把pad 加上,跑上带pad的 仿真 ~~~

网友:
不知道invs对于这种情况是否有更加方便的解决方案?
---
innovus 放io 的话,init_design 之后就可以 saveIOfile -location abc.io , 后面可以手工修改abc.io

网友:
查看io库spec发现所用到的io都有多个mode,每个io都有十几个pin。
====
pad 那么多管脚,rtl一个都不接? 都floating吗 ?

网友B:
signal  IO必须前端添加,IO有很多pin要连接,而且IO本身的功能也是要仿真的。
PG IO和POC IO可以前端加,也可以后端加,前端只做功能的话,就后端加。
FILL IO是后端加,填空,做环。
pad是后端加,也可以在版图上手动摆放,比较简单

网友:
signal  IO必须前端添加,IO有很多pin要连接,而且IO本身的功能也是要仿真的。
PG IO和POC IO可以前端加,也可以后端加,前端只做功能的话,就后端加。
FILL IO是后端加,填空,做环。
====

很具体的 操作细节 ~~~

网友(2025-09-26):
解决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ignal  IO必须前端添加,IO有很多pin要连接,而且IO本身的功能也是要仿真的。
PG IO和POC IO可以前端加, ...

请问一下,这个怎么添加IO CORENER跟IO VSS/VDD,找了很久都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这个怎么添加IO CORENER跟IO VSS/VDD,找了很久都没找到

添加io fill cell :addIoFiller

添加io pg cell:addIoInst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