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计算器计算值不正确

楼主(2023-06-12):
我再virtuoso计算器里输入10^10,结果明显不对,这是什么问题是由计算值限制么?

网友A:
整数数据溢出了
你试试 10**10.0或者10.0**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数数据溢出了
你试试 10**10.0或者10.0**10

啊~果然是,加上小数结果就对了。那整数结果的范围不能改么?

网友:
数据类型的定义:
int的范围: -(2e31-1) ~ (2e31-1)

long long的范围: -(2e64-1)~ (2e64-1)

32位数据溢出,截取后换算成10进制就是 1410065408。 在C/C++代码中类型换成 long long,或者用双精度浮点数,就不会溢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