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连续时间电容放大器复位时间计算

楼主(2023-06-13):
请问这种连续检测并放大的电容反馈放大器在开关闭合复位时,根据输出vo的仿真波形看,复位过程是部分非线性+部分线性,那这段复位时间应该如何估算才能比较精确
运放采用的单端折叠共源共栅,运放的gm=89uS,尾电流源=10uA,CL=30fF,C2=C1/25=33fF,开关导通电阻Ron=900Ω

网友:
近似成一个阶跃闭环相应就可以了啊?
无非就是摆率和小信号建立;

网友A:
大信号swing根据摆率来计算,小信号的复位根据带宽来估算,单极点一般认为6.9个时间常数可以达到0.1%的精度。这个找找资料一般都有计算过程,可以根据大信号的浮动大致计算,小信号的建立理论计算会有偏差,还是根据仿真结果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信号swing根据摆率来计算,小信号的复位根据带宽来估算,单极点一般认为6.9个时间常数可以达到0.1%的精度 ...

那请问先摆率建立转换到小信号建立的转换点如何确定,由具体的参考资料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请问先摆率建立转换到小信号建立的转换点如何确定,由具体的参考资料吗?
...

并没有明确的界限,你搜一搜,建立时间,零极点对,带宽之类的,应该很多文献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没有明确的界限,你搜一搜,建立时间,零极点对,带宽之类的,应该很多文献讲的 ...

感觉都是考虑放大的,没有描述复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都是考虑放大的,没有描述复位的

道理一样的,看建立过程曲线再决定优化哪个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