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mplis

楼主(2023-06-13):
有没有朋友具体说一下simplis仿真有什么作用

网友A:
电源仿真工具,可以仿真瞬态,也可以频率分析(波特图),电源公司以及电源芯片公司会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仿真工具,可以仿真瞬态,也可以频率分析(波特图),电源公司以及电源芯片公司会用到。 ...

仿单个模块还是整个系统

网友:
引用 楼主:
仿单个模块还是整个系统

一般整个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