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2 无法调出ICV失败

楼主(2023-06-13):
ICC2版本是T-2022.03的,请问一下,需要如何配置才能在ICC2里面成功调用iCV做signoff DRC checking
错误日志里面显示fatal error

icc2里面调用icv失败

icc2里面调用icv失败

失败log的内容

失败log的内容

icv路径

icv路径

网友A:
试试这个:
remove_host_options -all
set_app_options -name signoff.fix_drc.user_defined_options -value "-dp2"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这个:
remove_host_options -all
set_app_options -name signoff.fix_drc.user_defined_options -valu ...

这个命令具体是做什么的?我们这边的流程里面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