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库中有三输入的或门symbol吗?

楼主(2023-06-13):
Cadence库中有三输入的或门symbol吗?只看到了两个输入的

网友A:
(AorB)的结果再和C或 不就好了,两个一起用当做三输入

网友:
virtuoso安装目录下 dfII/sample下有个sample库,几乎所有常用逻辑门symbol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AorB)的结果再和C或 不就好了,两个一起用当做三输入

嗯嗯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