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ERC-LDL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3-06-13):
大家知道PERC-LDL中的LDL具体是什么意思吗?

另外还有其中的current density有些超了需不需要管,这种就算是bu

网友A:
Calibre给的解释是Logic Driven Layout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libre给的解释是Logic Driven Layout

嗨,那请问current density这个问题如果报出来好多是需要都修完的吗?如果不修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嗨,那请问current density这个问题如果报出来好多是需要都修完的吗?如果不修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

这个得和设计确认吧。一般都有一个可接受的电流密度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得和设计确认吧。一般都有一个可接受的电流密度值,

好的,感谢

网友B:
CD要全部清完

楼主:
引用 网友B:
CD要全部清完

跟懂ESD的朋友确认说把150%以上的修掉就好了,我这个是ESD模块

网友(2023-09-29):
ldl指的是logic-driven-layout,指的是通过netlist连接关系反标至版图,可以做到很多ERC做不了的检查;CD结果要管的,能不能waive要问esd工程师,他们会判断通路上的ESD电流会有多大,以及是否有其它泄放通道之类的,一般design可能也不一定拿得准。

网友:
我的理解是LDL是查layout的perc

网友(2023-11-08):
PERC的命令文件时foundry提供的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