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人求助FIR插值滤波器的Verilog代码

楼主(2023-06-13):
新人求助FIR插值滤波器的Verilog代码,最近在做sd DAC 需要编写插值滤波器的verilog代码 请问有没有资料推荐

网友A:
matlab 直接生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tlab 直接生成吧

但是插值部分好像不能生成  只能生成fir低通滤波器部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插值部分好像不能生成  只能生成fir低通滤波器部分

插值用一个一阶的CIC

网友(2024-02-27):
upsample部分需要自己写,剩下的matlab生成就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