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lockboost电路,输出是斜坡

楼主(2023-06-13):
如图,输出端是一个斜坡信号而不是平的,有人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吗?求助ing

网友A:
有泄放通路吧,电容上的电荷被放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泄放通路吧,电容上的电荷被放掉了

你好!我考虑过这个问题,我是用的这种很普通的结构,但是没找到哪里能漏电啊,我刚接触这个,可能结构掌握也不熟悉,可以的话麻烦指点一下,感谢感谢

网友:
可以分析四个mos的源漏端的电流波形,慢慢看切换时的电流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考虑过这个问题,我是用的这种很普通的结构,但是没找到哪里能漏电啊,我刚接触这个,可能结构掌 ...

把电流都打出来看看,肯定找得到

网友:
check BV of pn junction?

网友:
猜测M1管子漏电导致,可以增大M1管子的length试一下

网友:
你增大你的电容看看这个下降是不是会变缓?

楼主:
问题解决了,确实是漏电的问题,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