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天线效应的解决办法

楼主(2023-06-13):
大佬们,关于天线效应向上跳线是怎么消除电荷,还有加个二极管怎么起作用的啊,求大佬解释一下,小弟非常感谢

网友A:
跳线是减少走线的累积电荷,加二极管相当于泄放一部分去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跳线是减少走线的累积电荷,加二极管相当于泄放一部分去地

谢谢大佬,我就是很好奇为什么跳线可以减少积累的电荷,加二极管宣泄电荷到地,后面那根线走电流不会短路吗,感觉网上找的都只给出了解决方案,但没有详细的解释

网友B:
1.跳线,每一层金属在制造完之后都会进行一步静电去除的操作,因此跳一段,去连接底层的长金属。
2.利用二极管的反向导通泄放电荷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我就是很好奇为什么跳线可以减少积累的电荷,加二极管宣泄电荷到地,后面那根线走电流不会短路 ...

加的二极管是反偏的,感觉你二极管的IV特性可能需要巩固一下。器件物理还是蛮重要的。至于跳线,实际pdk中是有一个天线比率的,跳线减少的事天线的面积,具体的你可以去看下模拟版图的艺术。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我就是很好奇为什么跳线可以减少积累的电荷,加二极管宣泄电荷到地,后面那根线走电流不会短路 ...

每层金属都是在不同的楼层搭建的,跳线就相当于上楼下楼,不同楼层的累积电荷是不相加计算的,所以跳线就可以减少每一层的累积电荷。加二极管就直接流向地面泄放了,而不会流向管子,水往低处流的道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加的二极管是反偏的,感觉你二极管的IV特性可能需要巩固一下。器件物理还是蛮重要的。至于跳线,实际pdk ...

跳线减少的是分子以及后面的加权数,,加diode是增加的分母,没什么用,不如去实际理解这个电荷到底去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跳线,每一层金属在制造完之后都会进行一步静电去除的操作,因此跳一段,去连接底层的长金属。
2.利用二 ...

这个每层的电荷去除是关键,顶一下,这就是每层不会累计的原因,所以可以跳线减少累积电荷,也就是降低天线比率里的分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跳线减少的是分子以及后面的加权数,,加diode是增加的分母,没什么用,不如去实际理解这个电荷到底去哪 ...

嗯呢,是,不过有些东西我是觉得需要自己去找并且理解的,直接说出来可能只会让人记得答案但不理解,个人简介哈,不喜勿喷

网友D:
跳线消除当前层的积累电荷,二极管导没。RULE计算ANT的方式是METAL AREA / GATE AREA,有一个比率在。布局尽量缩短线长也可以消,避免小尺寸gate走lone net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跳线消除当前层的积累电荷,二极管导没。RULE计算ANT的方式是METAL AREA / GATE AREA,有一个比率在。布局 ...

感觉以前的这种计算是不全面的,之前做过某5nm工艺,小尺寸P管的S端,接大面积金属也会发生天线效应,当然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和P管的导通原理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跳线,每一层金属在制造完之后都会进行一步静电去除的操作,因此跳一段,去连接底层的长金属。
2.利用二 ...

谢谢~

楼主:
非常感谢回复我的大佬们,你们给的回复我会逐字观看并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