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missing port报错

楼主(2023-06-13):
版图LVS报missing port的错误,目前pin是用purpose为drwing的金属层,label是用purpose为text的相同金属层,版图这边识别不出来我打的label,请教各位大神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可能是什么?有没有办法排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个问题?

网友:
看看LVS rule 多半是label 用错层了

网友:
新建一个电路跟版图,电路放上反相器,版图label逐个测试。直到找到正确的label层次

网友A:
应该是label层次用错啦. LVS文件搜索 ATTACH,就知道该用哪一层啦

网友:
检查测试lable的层次

网友B:
四楼正解
如ATTACH Mpin Metal,其Mpin即为lvs识别的label layer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四楼正解
如ATTACH Mpin Metal,其Mpin即为lvs识别的label layer

在lvs文件还是desgin rule里面搜呢?我两个都搜了,没有呢

网友(2023-11-07):
在design rule里找label层次,大部分情况都是层次错了

网友(2025-03-08):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label层次用错啦. LVS文件搜索 ATTACH,就知道该用哪一层啦

多谢回答!亲测有效,在lvs.rul文件里搜索ATTACH后就找到了相关语句,多谢!